世界上最好的旋转编码器是哪个品牌

楼主(2014-04-10):
如题,世界上最好的旋转编码器是哪家的产品?现在国内外做的旋转编码器好的是哪些厂家?一般选择旋转编码器的时候,主要考虑哪些参数和性能?

网友A:
 品牌太多, 真不知道 ,我们用得多的是 CE,MF

网友B:
 品牌太多,就看你的侧重点在哪里

网友C:
德国的海德汉编码器最好了吧

网友D(2014-05-22):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

网友E(2015-07-13):
编码器应用的领域比较广泛。看你用在那个领域。

网友F(2015-08-31):
磁感应旋转编码器的话还是GUBOA品牌,德国技术,台湾生产!

网友G(2016-08-30):
行业不同 区别还是蛮大的 毕竟工业品 适用最重要

网友H(2017-03-03):
我们主要是做亨士乐的 你可以去看看www.motion-control.com.cn

网友H:
光电编码器   你可以看看我们公司 西安德伍拓自动化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I(2021-03-03):
引用 网友H:
光电编码器   你可以看看我们公司 西安德伍拓自动化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你们是自己研发光电编码器吗?

网友C:
我认为是海德汉姆的编码器最好

网友J: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

旋转编码器种类分的很多的,可以根据自己现场使用环境、安装位置、电气接口等来选择合适的

网友K(2021-04-05):
只有最合适的。标题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