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6编程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师:

我在安装s7-200 p6编程软件时碰到一个恼人的问题,希望高人给我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1.在安装该软件时,先选择英文,然后就开始装,但装到commution时,也就是出现2个90%时小窗口时,非常慢,等待,出现一个报警:0x00415463指令引用0x00000643内存,该内存不能读,要终止还是取消,当时我选择终止,安装失败

2.我用360软件对编程软件进行了删除,在C盘对西门子的文件夹也进行了删除,重新进行第二次安装,同样的问题在同样的地方出现,这次我选择了取消,长时间的等待,大约40分钟,弹出一对话框,大意是安装出现了问题,很可能不能使用的风险,是继续还是终止,我选择了继续,再是长时间等待,弹出一对话框,大意是通讯无反应,我选择继续,安装完成,桌面上 有图标,但打开编程软件时,出现0x00d8491e指令引用0x00000000内存,终止。

3.我选择了不报警,但问题还是同样,在网上找了一些方法,比如:重新全部删除,在网上找一个注册的文件,先注册,然后重新安装,但问题依然,不停的删除,安装,但问题都是同样,网上说要重新装系统,但我电脑有些软件,不忍丢失,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A:
把杀毒软件,360什么的都卸载掉试试

360现在不是一般的垃圾

网友B:
还敢用360 我电脑都是裸奔,杀毒软件都不敢装

网友C:
软件在其他机子上装一下,软件没问题,系统有问题,只有重装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在其他机子上装一下,软件没问题,系统有问题,只有重...

楼主:
感谢上面的朋友的热心回复,尽管没有实质性的部分,还是很感谢,我倒腾了二天,每天弄到夜里一点多,毫无头绪,这个软件应该在别的机子上装过,

网友E:
估计你只有忍痛割爱了,重装系统吧!

我的机子setp7就是一直装不上,还好我不怎么用它,只要装有V4.0 STEP 7 MicroWIN SP6就行。

网友F:
系统有问题的话,一年你也安装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