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供电用380V变220V而不直接用相线和零线

楼主(2014-04-10):
为什么供电用380V变220V而不直接用相线和零线?

网友A:
其实就是怕从电网上直接取电的话,会有电压冲击,因为才会增加变压器,通过变压器变压,取得的电压基本稳定可靠。

网友B:
1、如果零线相线短路,而且选用控制电源正好是该相,此时所有保护器件将会操作失灵!

2、如果零线相线短路,控制电源不是该相,则此时控制电源将会上升到接近相电压,控制回路因为过压将会烧毁......

综合上述2点,高可靠性控制回路不选用零线与相线的220V,一般变电站母线控制回路均采用直流220V母线(带电池组后备)

网友C:
   你如果 在  380V 的三相四线的电源中你想要 220V 电源,直接可以 用一根相线和一根零线接出 220V 呀

网友D:
高可靠性控制回路不选用零线与相线的220V,一般变电站母线控制回路均采用直流220V母线(带电池组后备)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零线相线短路,而且选用控制电源正好是该相,此时...

谢谢!

网友E:
我设计的系统,除了非常特别的需求,一律采用380V,220V电器用变压器转。用零线,确实不靠谱,特别是一些管理和配电很混乱的企业。

网友F:
控制线路用380v变220V隔离变压器单独供电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