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施耐德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4-04-10):
ATV58变频器报SCF故障,SCF接地短路故障。排除电机及电机线问题后,重点排查变频器IGBT模块、驱动波形、电流传感器。经常碰到电流传感器问题导致报此故障。

网友A(2014-10-06):
我这里有汇川MD320  37KW报接地短路故障,电机接线没问题,更换别的变频器正常,带小负载我故障,带30KW电机偶尔报故障,是什么原因,怎么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