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未用端口是否需要短接?

楼主(2014-04-10):
   模拟量模块EM235的模拟输入端口,只用两路输入,另外两路未用端口的正负需要短接吗?

网友A:
 对的,是要短接的

网友B:
把不用的端子的正负级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要短接的

   好的 谢谢  那使用的那两个端口的负极需要与模块供电的24v负极短接吗?

网友C:
短接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防止浮动信号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防止浮动信号的输入

哦  谢谢

网友D:
学习了,不错都是好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水--王者之师   对的,是要短接的...

 看你的接地好不好有时接了还不如不接,只把模拟输入端短接更可靠

网友F(2018-10-11):
需要短接的,有抗干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