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区怎么能设10万数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侠:

       大家好!请问三菱FX3U-PLC怎么能通过HMI将100000数传到PLC中,D区寄存器最大数只有32000多,

我的要求就是在HMI设定100000次给PLC的C计数器,重复动作100000次.大家帮帮忙!!!!

网友A:
32位就行了

网友B:
计数没有32位吧,是单字,可以用加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位就行了

 怎么用,不知在哪设置.(C220 D500),D500怎么设置为32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没有32位吧,是单字,可以用加法运算

 怎么用,我要在HMI设10万哦.

网友C:
1、改用高速计数器做计数,因为高速计数器是32位,所以数据大小你懂滴;

2、直接用32位加算指令,同样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D:
这么幼稚的问题,以后就不要问了。。。小时候数数,超过10了,手指头不够用了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幼稚的问题,以后就不要问了。。。小时候数数,超过1...

 我晕,我HMI有时要设1次呢,要设10次呢?要101次呢?怎么办呢?人家操作人员会随意设定任何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