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模块FS75RKE3G内部线路图

楼主(2014-04-10):
求变频器模块FS75RKE3G内部线路图?谢谢!

网友A:
楼主的型号好像少了两位数字吧

网友B:
这是一个IGBT模块!不带整流桥!

两侧为P N的输入端,下方为6组IGBT驱动!上路为UVW输出!  输出边的两条角忘了是什么了反正不是温度检测就是制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