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CPU 的BF灯亮

楼主(2014-04-10):
各位大侠:为什么西门子的PLC CPU的BF灯常亮??是否什么错误存在??怎么去查找啊??

网友A:
那你得看PLC的外部配置了什么,总线故障

网友B:
BF:为总线故障的原因:
、通讯线缆及连接器件故障;
、从站硬件故障;
、硬件组态中的地址等参数与实际硬件地址设定开关设定的不一致

检查一下profibus通讯线。

https://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97403&cid=102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F:为总线故障的原因:、通讯线缆及连接器件故障;、从...

这链接是如何通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F:为总线故障的原因:、...

这链接有问题吗?西门子官网的地址,不是病毒。

楼主:
各位大侠:谢谢各位的指导。

总线上通讯都是都是正常的,能否讲明白

楼主:
OB82  诊断中断

我感觉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D:
一般是profibus通讯问题,或者是硬件组态与现场设备不匹配

网友D:
一般是profibus通讯问题,

或者是硬件组态与现场设备不匹配。

网友D:
还是觉得是profibus通讯问题,

通讯可以是正常工作,有可能是硬件组态与现场设备不匹配,

或者某个profibus接头没设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