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伦茨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4-04-10):
伦茨9300 55KW变频器17HZ以下运行没问题,以上运行几秒钟就跳欠压故障。现场判断有可能接触器没吸合,重新拆开机器,重点检测接触器吸合情况,无奈它里面是用的两只直流继电器,金属的圆柱型的。单独给接继电器供24V直流电,用万用表测试 两只都吸合正常。这就纳闷了,于是持续多试了几次,结果问题就出来了,发现一只节电器吸合的时候十次当中可能有三次吸合不好。于是断定这继电器有可能是内部接触不良导致。由于该继电器室封闭设计,无法拆开,所以重新订购一只接触器。装机实验。机器正常开机,问题解决。

网友A:
楼主能上张图就更好了,另外请问楼主对通讯口7旋转变压器输入口内部电路是否清楚,我有一台确认是内部电路出问题,请问如何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上张图就更好了,另外请问楼主对通讯口7旋转变压器...

图片已上传,机器已经修好送给客户了,整机图片没法给你传了,给你传份继电器的照片吧,你的旋转变压器现在是什么故障?什么型号的?有图片没有?呵呵,你是泰安的吗?我老家泰安东平的咱是老乡了,有空来青岛我请喝酒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上张图就更好了,另外请问楼主对通讯口7旋转变压器...

对于旋转变压器有个通用的测试方法,就是你手动旋转,用示波器检测输出波形,看波形梯度如何,基本就可判断好坏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