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4-04-10):
就最近发现我的双手抓住火线,人又站在地上,为什么不会触电,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恭喜,你特异功能打开了!

网友B:
你是等电位 不会触电  如果你双脚分开比的话 估计就不能发信了

网友C:
说得通俗点,你穿的鞋子电阻足够大,电流不能从你身上穿过,所以电不到

网友D:
请问你是来自星星的教授吗?

网友E:
     恭喜,你特异功能打开了!主要是你电阻没有导通!

     如果 你试试一手拿火线,一手拿零线或是地线试试,看你还能看到我回帖不?

网友F:
楼主穿的什么站在地上   对地绝缘吗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是火线没有通电

网友H:
话说 你是不是站在木凳子上面, 而且地面比较干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穿的什么站在地上   对地绝缘吗

没啊!就普通鞋子

网友I:
楼主抓的是火线的绝缘层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抓的是火线的绝缘层吧

这个比较靠谱,或者是抓着着火的棉线

网友K:
你这是要逆天的节奏。。。

网友L:
自己看看是不是什么地方导致没形成回路,然后把那个因素排除掉,再试试,看你能不能继续发帖

网友M:
我看也是特异功能,要不然就是两条火线都是没电,考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吧,我晕死

网友N:
楼主怎么这么勇敢地去尝试,佩服.....

网友O:
估摸着是楼主运气爆棚 刚好停电了吧

网友P:
应该是鞋子比较好 可以换双布鞋试试有没有电!!

网友Q:
引用 网友G:
还有一种可能是火线没有通电

Shit

网友R:
那只能说明你太适合搞电气了,可以把电压升高看看什么时候有反应,以后干活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S:
牛人就是多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