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和节能电机

楼主(2014-04-10):
公司要采购电机,

两台35kw的电机  一个功率因数是90  一个是86  请问功率因数高的一小时能省多少度电

网友A:
实际耗电有功功率差别不是特大的!

功率因数是90的那一台因为功率因数稍高,同样负载运行的话电流稍小,线路压降也就稍少一点点。当然这个我说的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的话那台86的要大几个KVar

网友B:
 电业局收费只收有功功率的。无功的可以通过补偿设备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