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防爆压力传感器精度时不可避免的误差

楼主(2014-04-10):
选择防爆压力传感器精度时不可避免的误差

选择防爆压力传感器时不可避免的误差,我们在选择压力传感器的时候我们要考虑他的综合精度,而压力传感器的精度受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或者说什么原因会造成传感器的误差呢?其实造成传感器误差的因素有很多,下面我们注意说四个无法避免的误差,这是传感器的初始误差。

首先的偏移量误差:由于压力传感器在整个压力范围内垂直偏移保持恒定,因此变换器扩散和激光调节修正的变化将产生偏移量误差。其次是灵敏度误差:产生误差大小与压力成正比。如果设备的灵敏度高于典型值,灵敏度误差将是压力的递增函数。如果灵敏度低于典型值,那么灵敏度误差将是压力的递减函数。该误差的产生原因在于扩散过程的变化。第三是线性误差:这是一个对压力传感器初始误差影响较小的因素,该误差的产生原因在于硅片的物理非线性,但对于带放大器的传感器,还应包括放大器的非线性。线性误差曲线可以是凹形曲线,也可以是凸形曲线称重传感器。最后是滞后误差:在大多数情形中,压力传感器的滞后误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硅片具有很高的机械刚度。一般只需在压力变化很大的情形中考虑滞后误差。

一、防爆压力传感器,PG1300本安防爆压力变送器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0 ~ 200MPa 任意选择、最小量程可做0~1KPa
      常用量程:0.25、0.4、0.5、0.6、1.0、1.6、2.0、2.5、4、6、10、16、25、      32、40、50、60MPa
      信号输出:二线制 DC 4~20 m A
      测量精度:±0.5% F S、高精度可达  ±0.25% F S
      温度漂移:零点 ±0.01  %FS / ℃、或满量程 ±0.02 %FS/℃
      重  复  性:±0.15% FS
      回       差: ±0.15% FS
      电源电压:额定 DC 24V、范围:DC 12V~36V
      过载压力:150% 、即额定压力量程的 1.5 倍
      负载能力:电流型  ≤ 600Ω、电压型 ≥100kΩ
      环境温度:  -10℃~70 ℃、
      相对湿度:5 % ~ 95% RH  (25℃时)
      大气压力:86 kPa ~ 106 kPa
      绝缘性能:≥50 MΩ、   AC / DC  500V
      防护等级:  IP65
      防爆标志:本质安全型的防爆型式:  Ex ia ⅡC  T6  Ga
      本安参数:Ui  =   28V DC 、  Ii   =   93 mA
                      Ci =   44 nF、     Li  =   0   mH 、   Pi   =  0.6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