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伺服驱动器维修

楼主(2014-04-10):
接一松下伺服MSDA153A1A 客户反映上电无显示,一点反映都没有,上面的指示灯一个也不显示。接到机器后拆机检测,目测开关电源有打火痕迹,随即检测开关管及周围稳压管均已击穿。幸好IGBT竟然未烧坏,这就好办估计就是开关电源问题,找到同型号开关管,及稳压管装上,上电试机,指示灯一闪一闪,这明显是开关电源未起震的现象,估计还有器件短路,经一步步排查,是有只三极管短路导致,更换后,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