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选择与步进驱动器供电电源的选择

楼主(2014-04-10):
我这边有一台设备,用了8个电机,控制电机的驱动器是一样的,

3个51MM/57圆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24V;
2个39MM/42方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24V;
2个51MM/57圆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36V;
1个76MM/57方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36V;
我这几个电机能全用方的或是圆的电机吗?还有驱动器供电电源能全用24V或全用36V吗?

网友A:
最近小玩了一下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主要看输入电流和输出扭矩。57步进电机安装都是一样的吧。

驱动器嘛,我买的一款是42、57、86通用的。输入18V-50VD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小玩了一下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主要看输入电流和输出扭...

57步进电机安装尺寸是一样的,圆形和方形电机的区别就是机身长不一样。我那8个电机能用一种吗,驱动器的供电电源能用一个吗?驱动器电流设定为:

3个51MM/57圆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24V,电流为0.5A;
2个39MM/42方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24V,电流为1.2A;
1个51MM/57圆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36V,电流为0.6A;

1个51MM/57圆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36V,电流为0.5A;
1个76MM/57方形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为36V,电流为0.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