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的脚本驱动工具

楼主(2014-04-10):
求一本昆仑通态触摸屏脚本驱动开发使用手册。并请教下,脚本驱动是自动生成,不需要一句一句编写吗,那这样的脚本可以直接插入屏里吗,我试过编写视频之类的上面的dim a as single,行不通。如果这样,那么这个脚本生成以后可以用来干嘛呀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可以安装组态软件,看看软件随机带的使用手册。

网友B:
使用手册都在帮助里面,不用求。你所谓的脚本驱动自动生成是什么意思?一般的通讯驱动软件都自带,通用的就用modbu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