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24V控制线长12米用0.5方线行吗

楼主(2014-04-10):
伺服24V控制线长12米用0.5方线行吗

网友A:
最好用双绞屏蔽线0.3

网友B:
12米,0.5平方毫米的线材,如果是良好的屏蔽线,编码器的话就是30米也足够满足要求。只要抗干扰没有问题就行啦

网友C: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D:
貌似双绞差动的输入输出方式可以满足要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松下A5说明书里面,AB相差动输入叫“长线输入”。

呵呵,个人理解了。

网友E:
最主要是干扰问题了

网友F:
如果屏蔽良好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貌似双绞差动的输入输出方式可以满足要求。所以这也是为什...

没说明用什么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