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计数器求助

楼主(2014-04-10):
请教怎么读出计数器的当前值?计数器状态触点是哪个?怎么掉电保持?

网友A:
我没用过LG的,不过我感觉都差不多,在U前面加一个触发信号,每触发一次就可以计数一次,在R前面加一个触发信号,触发一次计数器值归零。至于如何读出当前值,其实你只要显示屏上直接对应一个读出地址C100就应该能可以了。至于掉电保持,这是要找特殊计数器寄存地址,可能就不是C100了,这就要查找参考书了!

网友B(2014-07-16):
最笨的一个方法,1、查看说明书,2、通过软件进行监看。主要还是看说明书,你的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