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台达EH3系列PLC通过MODBUS与采集模块连接

楼主(2014-04-10):
目前有这么一个问题,我用台达EH3系列的PLC的COM2口(485)来连接一个采集模块(485)来读取采集模块的数据,用的RS指令(MOD系列指令台达客服说不能用,无法与其他模块进行通讯,只支持自己产品的互相通讯),有人能给出解决的方法吗?

CRC校验程序没有问题,我已经试验过,算出的结果和其他软件一致,现在就是无法读到数据

网友A:
检查PLC中通讯参数与采集模块的通讯参数一致不?

网友A:
1.你只读不写,RS指令中起码设置一个K0吧!

2.这个指令其实就是一个自由通讯指令,你如果与单片机连接读写数据,应该很好搞(我不懂单片机,曾经与同事配合这样搞过,一直不清楚他单片机里面是怎么弄的)

3.找一个搞硬件的帮你分析一下这个采集模块,看看怎么弄。

网友B:
采集模块支持标准modbus格式吗?通讯协议对吗?读取的寄存器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