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学PLC求指导

楼主(2014-04-10):
本人是做机械的,现在想学PLC程序,自己做了个模拟器,上面有13个灯作输出的,想学一下入门程序,求老师指导。

网友A:
最好再做几个输入信号,可以选择按钮,这样就可以自己编程,测试输入和输出。更好的熟悉PLC的过程,结合梯形图更加的直观。

网友B:
通过M多少来着,1秒周期信号,计数。然后更具现在的计数值输出相应的灯泡。或者是步进指令编程。

网友C: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其实你PLC已经入门了。

好好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其实你PLC已经入门了。好好看看编...

网友E:
建议先做单个数字输出,然后再加上循环,这样好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再做几个输入信号,可以选择按钮,这样就可以自己编程...

嗯,先研究研究单个数字的循环输出。家里还有个文本显示器,到时在连上去看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M多少来着,1秒周期信号,计数。然后更具现在的计数...

才了解常开常闭和寄存器延时器计数器和上升沿下降沿的指令,凭感觉写起来的梯型图还经常错误,,感觉像无头的苍蝇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其实你PLC已经入门了。好好看看编...

嗯,谢谢老师鼓励

网友F: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要是有个触摸屏人机界面连接PLC,那样你学起来会更省力,以为PLC的很多接线都可以省去,同时还能学习人机的组态开发。

网友G:
哇塞,这不是变相的

网友H:
好好努力啊    我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