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工作时转速是1750转,如何选择电机时2极和4极哪个更合适?为什么?

楼主(2014-04-10):
30kw变频器带30kw变频调速电机,正常工作时转速是1750转,请问选择电机时2极和4极哪个更合适?为什么?

楼主:
求助各位高工、大神!!!

网友A:
变频调速专用电机的话,最好是2极电机最佳,因为同样功率电机,2极电机力矩输出要大,而4极电机轴承工作时超过电机额定转速30%还在该类轴承的正常工作转速范围以内。如果是2极电机降速应用的话,电机的输出力矩只有4极电机的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调速专用电机的话,最好是2极电机最佳,因为同样功率...

楼主什么意思?

电机输出转矩只和功率和转速有关吧,和极数有关吗?T=9550P/n.

我认为2极电机较好时因为此时电机工作频率是在30hz左右,而4极电机的话,电机时工作在60hz左右,处在弱磁状态,电机输出转矩会低,最大转矩也会低。

网友C:
        楼上说的电动机2极输出转矩比4极输出转矩大--是个错误的观点,正确是刚好相反。

    2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是3000rpm,1750相当于额定转速的58.3%左右,4级电动机的同步转速是1500rpm,1750相当于额定转速的116.7%,超过额定转速运行时恒功率调速,转矩会降低;

      所以你这个还真不好直接回答选哪个合适,假如负载转矩不高,选2极,负载转矩高,选4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