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扭矩读取问题

楼主(2014-04-10):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台达伺服,用到了位置和力矩混合模式,用模拟量读取扭力值时是实际值得1/4,为什么会这样,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我要用位置与速度模式,扭力限制,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思路不清晰

楼主:
扭力可以内部限制,也可以外部限制,内部限制用伺服参数设置,外部要加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用模拟量给定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