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da模块 取数字量问题

楼主(2014-04-10):
fx2da模块,取数字量问题 fx2n-2da模块中,取12位数字量是什么意思?程序如下,ld x0  mov   d100  k4m10  ,说明是取12位数字量  ,写在第一条  ,下面还有  to k0 k16 k2m10 k1 等几条,就想请问下第一条取数字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写,谢谢

网友A:
ld x0  mov   d100  k4m10,例如D100=100二进制为0000 0000 0110 0100,当X0导通时将这个数据传送到M10--M15中,即M16、M15、M12三个为ON,其余为OFF.

to k0 k16 k2m10 k1为将模块0的通道16中的数据存储到M10--M7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 x0  mov   d100  k4m10,例如...

取12位数字量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