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西门子PLC如何控制两个伺服来确定一个平面上不规则点的位置

楼主(2014-04-10):
求大神帮忙,如一个平面上有位置不规则的多个点,用西门子PLC,如何控制两个伺服电机XY轴准确运动到各个点。

网友A:
貌似最好的办法就是机器视觉!机器视觉测量出现在的位置坐标,然后伺服运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最好的办法就是机器视觉!机器视觉测量出现在的位置坐...

网友C:
先确定各点的位置,不规则的最好是用视觉

网友D(2018-10-12):
先寸动到需要的那一点位置,保存下来,之后发送该位置,伺服就会准确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