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第一次与电脑连接,求帮助

楼主(2014-04-11):
各位好,我初学PLC现在手上有一个FX1S-20MR-001的PLC 第一次和电脑连接通信,买了一根转USB的下载线,把电脑和PLC连接后,PLC需要怎么通电,接线怎么接。谢谢

楼主:
哪位大神有相关方面视频教程的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发给我谢谢  邮箱1179931803@qq.com

网友A:
三菱的还是比较简单的    给PLC接通电源  根据PLC说明书   连接好之后  下载程序进去

网友B:
楼主你好

看楼主是14年加入工控网的,在此欢迎你加入工控学习大军中。

针对你的问题,建议你下载下图所示的PLC使用手册。

看你写的你手上的PLC型号,应该是AC电源型,所以要接220V市电,这个必须接正确,不然会损坏PLC。

下图是你所说PLC接线端子分布图。

要玩起来,首先要给PLC供电,那么电源接线要接在L,N端子上。

接好后,一般通电前也要再检查。

下面的图是工程设计中,常用的配点方式,

在一般学习调试中,直接接220VAC就可以了,不接接触器。

顺便说一哈,三菱PLC信号输入,按钮的触点直接接COM和X0之间,如果没有按钮,直接用导线,在调试的时候短接信号输入端X和COM端,信号就进去了,很方便。

祝愿楼主学习成功。

网友C:
楼主需要视频教程的话请进入优酷网:搜索:程子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看楼主是14年加入工控网的,在此欢迎你加入工控...

感谢解答

网友D(2017-06-19):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看楼主是14年加入工控网的,在此欢迎你加入工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看楼主是14年加入工控网的,在此欢迎你加入工控...

我把x0与com端短接,x0指示灯没有亮。程序也没有动作。是不是说明plc坏了?

后来我用M8002,让她开机就运行,程序动作了。

plc是fx1s-20m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