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的+、-与相线间可以量出220的电压?

楼主(2014-04-11):
为什么开关电源的+、-与零线线间可以量出220的电压?

这个电应该是虚的,但是还是有触电的感觉,如何消除这个电压?

(把NPN等传感器拆了就没有这个电压了)

网友A:
正品开关电源的输入与输出之间隔离电压等级最低都是1500VAC或以上,因此这个电压有点太不正常了!

除非:开关电源的N标志接的市电火线,开关电源的次级DC24V的一根线接地(这个在欧标中要求DC24V的一根线接地),那么你的测量就是对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开关电源的输入与输出之间隔离电压等级最低都是150...

网友B:
1楼很有道理。

网友C:
因该是你的电源没有做隔离所致。建议增加隔离变压器或者更换带隔离的电源

网友D:
那是因为你的开关电源没有接地。

你打开开关电源,你看一下结构你就知道了,为了防止高频干扰,有2个瓷片电容垮接在电源与参考点之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的开关电源没有接地。你打开开关电源,你看一下...

 5楼正确。单相也要接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的开关电源没有接地。你打开开关电源,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