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的启动(包括转子励磁)和调速问题

楼主(2014-04-11):
最近在研究同步电机用于电动机的工况,有些问题想不通,想和大家讨教一下。

1. 同步电机有两种转子形式,我发现关于励磁转子如何启动及调速方面的知识介绍的多,感觉励磁转子应用比较普及,那么永磁转子大多用在什么场合?多用于高压大功率还是低压小功率?

2. 针对励磁转子: 对于调速应用场合,即对转速和转矩控制有较高要求的,会采用直流的直接励磁,即带电刷和滑环;而对于定速或对调速要求不高的应用场合,会采用直流的无刷励磁,即采用交流电机+整流器变成直流接到转子上。我觉得用户都喜欢无电刷和滑环的,维修量小,但为什么调速应用的话,得用带电刷和滑环呢?是不是因为直接给直流电励磁,调速和调整转矩直接且响应快呢?

3. 同步机做电动机,现在的趋势是调速应用多还是定速应用多呢?因为不同的应用涉及到的配套电路不一样,比如定速用,那启动方法就很多,定子直接启动+转子励磁启动,定子降压启动+转子励磁启动等,,或者是变频启动后再把变频器甩了直接接电网;但如果是调速应用,一般都是挂变频吧?

网友A:
永磁转子相对效率较高,但是目前的稀土永磁体寿命有限制,稀土永磁体的磁性会缓慢下降,也就导致电机性能会缓慢下降。励磁转子有分无刷励磁和有刷励磁,无刷励磁是同轴安装励磁发电机整流后给励磁线圈供电,有刷励磁则是直接通过电刷滑环给励磁线圈通电。

励磁转子同步电机目前一般是异步启动达到亚同步转速后接入励磁再启动到同步转速运行

网友B:
大功率的同步电动机,工厂选用它的原因,是想改善功率因素,所以一般不调速,最近一个月连续三台2500kW的同步电动机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