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方面四象限电度的意义

楼主(2014-04-11):
各位工程师大家好,初入这行刚接触到一种什么四象限电度的不太懂什么意思。有没有哪位知道的能帮我详细解释下,这个参数的作用,意义以及应用等。

网友A:
根据《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DL/T645-2007 的规定,我们将一个平面坐标系 的横轴定义为无功功率, 纵轴定义为有功功率,二个轴将一个平面划分为四个区 域,左上角的为Ⅰ象限,顺时针依次为Ⅱ象限、Ⅲ象限和Ⅳ象限;Ⅰ象限 和Ⅱ 象限无功定义为正向无功, Ⅲ象限和Ⅳ象限无功定义为反向无功;
我们按下面的要求定义实际功率的方向:
正向有功功率:即输入有功功率,是电网向用户送电,是用户用电功率; 反向有功功率:即输出有功功率,是用户向电网送电,是用户发电功率; 正向无功功率:即输入无功功率,是电网向用户送无功,是用户用无功功率; 反向无功功率:即输出无功功率,是用户向电网送无功,是用户发无功功率; Ⅰ象限无功:输入有功功率,输入无功功率,用户为阻感性负载; Ⅱ象限无功: 输出有功功率, 输入无功功率, 用户负荷相当于一台欠励磁发电机; Ⅲ象限无功: 输出有功功率, 输出无功功率, 用户负荷相当于一台过励磁发电机; Ⅳ象限无功:输入有功功率,输出无功功率,用户为阻容性负载

楼主:
谢谢,回答的太精彩了,一下就看懂了,问下是不是应该右上为第一象限?还要出现这种四象限电度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判断电路是什么负载?有没有其他的作用或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DL/T645-2007 ...

   谢谢,回答的太精彩了,一下就看懂了,问下是不是应该右上为第一象限?还要出现这种四象限电度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判断电路是什么负载?有没有其他的作用或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多功能电能表通信协议》DL/T645-2007 ...

   谢谢,回答的太精彩了,一下就看懂了,问下是不是应该右上为第一象限?还要出现这种四象限电度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判断电路是什么负载?有没有其他的作用或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