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 R400服务项不能启动

楼主(2014-04-11):
R400的服务器服务项不能 启动  电脑开机时出现以下报错 :

Script: C:\programDATA\microsoft\windows\startMenu\programs\startup\sfba.vbs
line; 3    char :9
error invalid procedure call or argument:'chr'
code: 800A0005
source: microsoft VBScript runtime error

请问服务项启动是否与此报错有关?请问该如何解决?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病毒?

还要多于10个字符才能回。

网友B:
以前能不能启动?

看名字这个服务好像不是honeywell的啊。

pks能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能不能启动?看名字这个服务好像不是honeywel...

这是我 还原的一个镜像,当时是闪停电后提示安装 station和HMI  但是我在R400的 安装盘里就没找到这个安装包,就做了还原, 还原后能启动, 但是再重启 电脑PKS服务一直处于stop,开启不了, 关于PKS的 服务项也都开启不了  一直不敢 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病毒?还要多于10个字符才能回。

不会吧?这是我还原的刚开始安装的PKS R400的镜像文件。 以前的闪停电后提示安装station和HMI 在R400光盘内没找到 hmi 和 station 的安装包。就还原了, 还原了开机能启动服务,但是再重启后就不能启动了服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以前能不能启动?看...

要是不行你就再次还原。

hmi和station安装包里面有的 至少300的我确定。

网友A:
内没找到 hmi 和 station 的安装包。就还原了, 还原了开机能启动服务,(期间改过什么?)但是再重启后就不能启动了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