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出现运转不正常的情况时应如何检查

楼主(2014-04-11):
最近有不少客户会问到我们山社电机的客服人员步进电机启动运行时,有时动一下就不动了或原地来回动,运行时有时还会失步,这是什么问题?

专注微型步进电机控制方案专家的山社电机工程师整理了出现以上步进电机运转不正常的情况下建议一般要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作检查:

   1、电机力矩是否足够大,能否带动负载,因此我们一般推荐用户选型时要选用力矩比实际需要大 50%~100% 的电机,因为步进电机不能过负载运行,哪怕是瞬间,都会造成失步,严重时停转或不规则原地反复动。

   2、上位控制器来的输入走步脉冲的电流是否够大(一般要 >10mA ),以使光耦稳定导通,输入的频率是否过高,导致接收不到,如果上位控制器的输出电路是 CMOS 电路,则也要选用CMOS 输入型的驱动器。

    3、启动频率是否太高,在启动程序上是否设置了加速过程,最好从步进电机规定的启动频率内开始加速到设定频率,哪怕加速时间很短,否则可能就不稳定,甚至处于惰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