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保护I²T与PCT、KTY

楼主(2014-04-11):
请问各位后I²T电动机保护与PTC/KTY电动机保护的区别?

是不是用了I²T就可以不用PTC/KTY了?

网友A:
I^2 T电机过热保护是电机过热直接保护,PTC/KTY为绕组的测温传感器,本身不能起过热保护的作用,需要借助外部控制装置控制电机,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义务帮顶,同求高人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2 T电机过热保护是电机过热直接保护,PTC/KT...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