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4-04-11):
通用变频器和PLC交流调速

求各种资料!!!!!!!!!huixph@163.com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可以说说说具体要求,大家帮你建议。

如果单纯搞资料,百度里面有很多参考资料。

网友B:
我用红圈圈,圈住那里。。。你直接接到PLC的输出点就可以了。。。GND接输出点的公共端COM。。。S0-S5接到输出点Y0-Y5

网友C:
推荐资料:

1、变频器的调速方法

2、通用变频器和PLC交流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可以说说说具体要求,大家帮你建议。如果单纯搞资...

能够实时将检测转速与目标转速比较,出现偏差,控制器进行适时控制,使实际转速在目标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红圈圈,圈住那里。。。你直接接到PLC的输出点就可...

那几个是多段速度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资料:1、变频器的调速方法2、通用变频器和PLC交...

谢谢了!

网友D:
   最好说得详细点,需要什么样的 PLC 与 什么变频器,如何控制 ?

   推荐资料:

1、变频器的调速方法控制方法

2、通用变频器和 PLC 连接控制

3, 下面连接是一些变频知识

  松下PLC与松下变频器的通讯实例,  变频器 SIEMENS手册中文, 变频器基本结构与控制简介_1

网友E:
PLC控制变频器不外乎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端子控制--PLC的模拟量输出端子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调节速度,PLC的数字量输出端子接到变频器的数字量输入端子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端子返回信号到PLC的数字量输入端子参与连锁保护,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端子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端子进行参与显示或者PID控制。

二、走通讯,就是PLC的通讯口和变频器的通讯口连接进行控制。

因变频器及PLC品牌众多,但是基本都是上述应用!具体实际需要根据不同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书和PLC说明书来完成参数设定和编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