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的问题

楼主(2014-04-11):
s7-200为主站,modsim32为从站;用下面的程序为什么从站收不到请求,并且观察状态表,m0.0=1,m0.1=0,m0.2=0;看样子是m0.1没有被置位。后来我把网络2和网络3的位置换了下,就正常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的这个程序只执行一次通讯就没有下一次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程序只执行一次通讯就没有下一次的了。

看状态表是M0.1没有被置位

网友B:
网络2跟3调换是不是可以一直通讯呢?求解

网友C:
扫描逻辑问题

网友C:
在上电第一个扫描周期内,网络1把m0.0复位了,而网络2把m0.0置位了,到了网络3,m0.0扫描到的状态位1,也就是说m0.0和上一个扫描周期的状态比较并没有改变,不会产生上升沿。

而按照楼主说的网络2和网络3调换之后,程序逻辑处理出现了改变,网络1把m0.0复位了,网络2扫描到m0.0为0,网络3将m0.0置1.所以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内,网络1不再进行复位操作,而网络2扫描到m0.0为1,较之前状态改变,所以产生上升沿操作。

这样楼主可以理解了吧

网友D(2018-10-16):
扫描周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