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灯负载真这么厉害?

楼主(2014-04-11):
这是我在看西门子200plc选型手册时无意中发现的一句话,灯负载对plc输出继电器的触点损害真这么大吗,如果换做其他负载又如何?

损害来自于浪涌电流,还是拉弧?

专业人士快现身吧

网友A:
灯其实也属于感性负载

网友B:
指示灯负载,尤其是LED指示灯,是电流性负载,或许是担心这个。

网友C:
可能是线路有接地点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其实也属于感性负载

为什么灯是感性负载?

网友D:
灯负载属于感性负载,通电接通后断开瞬间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对继电器损害极大。

网友E:
灯负载(电阻类),由于其冷态电阻较常态电阻很低,在通电瞬间会产生很高的浪涌电流,将会对继电器触头造成损伤。

网友F:
  灯  也要分类的 ,  有的其实也属于感性负载 ,也有别的, 可能是 电阻类通电瞬间过大

网友G:
同样功率的灯负载要比其他负载阻值小,因为灯主要是发光发热的,所以会有很大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灯负载(电阻类),由于其冷态电阻较常态电阻很低,在通电...

 正解!早期LED还不流行时,这个问题都还比较被大家所注意,现在这个问题关注度不够了。LED没这个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灯负载(电阻类),由于其冷态电阻较常态电阻很低,在通电...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负载(电阻类),由于其冷态电阻较常态电阻很低,在通电...

综合大家的回复,这是完美答案了,谢谢大家

网友J:
断电瞬间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可能会损坏输出点,加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