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表的正确选择方式

楼主(2014-04-11):
        电流表和电压表的测量机构基本相同,但在测量线路中的连接有所不同。因此,在选择和使用电流表和电压表时应注意以下七点:
        1、 类型的选择。当被测量是直流时,应选直流表,即磁电系测量机构的仪表。当被测量是交流时,应注意其波形与频率。若为正弦波,只需测出有效值即可换算为其他值(如最大值、平均值等),采用任意一种交流表即可;若为非正弦波,则应区分需测量的是什么值,有效值可选用磁系或铁磁电动系测量机构的仪表,平均值则选用整流系测量机构的仪表。电动系测量机构的仪表常用于交流电流和电压的精密测量。
        2、 准确度的选择。因仪表的准确度越高,价格越贵,维修也较困难。而且,若其他条件配合不当,再高准确度等级的仪表,也未必能得到准确的测量结果。因此,在选用准确准确度较低的仪表可满足测量要求的情况下,就不要选用高准确度的仪表。通常0.1级和0.2级仪表作为标准表选用;0.5级和1.0级仪表作为实验室测量使用;1.5级以下的仪表一般作为工程测量选用。
       3、 量程的选择。要充分发挥仪表准确度的作用,还必须根据被测量的大小,合理选用仪表量限,如选择不当,其测量误差将会很大。一般使仪表对被测量的指示大于仪表最大量程的1/2~2/3以上,而不能超过其最大量程。
       4、 内阻的选择。选择仪表时,还应根据被测阻抗的大小来选择仪表的内阻,否则会带来较大的测量误差。因内阻的大小反映仪表本身功率的消耗,所以,测量电流时,应选用内阻尽可能小的电流表;测量电压时,应选用内阻尽可能大的电压表。
       5、正确接线。测量电流时,电流表应与被测电路串联;测量电压时,电压表应与被测电路并联。测量直流电流和电压时,必须注意仪表的极性,应使仪表的极性与被测量的极性一致。
       6、高电压、大电流的测量。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必须采用电压互感器或电流互感器。电压表和电流表的量程应与互感器二次的额定值相符。一般电压为100V,电流为5A。
       7、量程的扩大。当电路中的被测量超过仪表的量程时,可采用外附分流器或分压器,但应注意其准确度等级应与仪表的准确度等级相符。
    另外,还应注意仪表的使用环境要符合要求,要远离外磁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