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原理解析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4-04-11):
  如将极性接错,无论是电流互感器还是电压互感器。很容易烧坏仪器。因此,正式检定误差前,都要先检查其极性的正确性。检查的方法可用比较法或直流法,一般校验仪上都有互感器极性试验及显示功能。当连接方式正确,仍发现极性指示器动作,标明被检互感器的内部极性有问题。这时可反接极性再试。对任何互感器的检定,该方法都不能省略,否则极易造成人为事故的发生。

  其准确水平直接影响到丈量数据的可靠性,互感器是电流、电压、功率、电能测试和计量的重要仪器。为了保证准确可靠地进行测试和计量,投入使用前就必需进行检定。用来检定电流互感器与电压互感器的专用仪器是互感器校验仪。目前我国采用的互感器校验仪种类、型号繁多,但无论是采用差值法原理,还是采用电流比较仪平衡原理,其正确使用与否,都不同水平地影响了丈量的结果。因此在互感器的检定过程中,必需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检定环境的选择

  必需满足检定规程的要求,互感器检定的环境条件。即周围气温为十10+35℃,相对湿度不大于80%存在于工作场所周围的电磁场所引起的丈量误差,不应大于被检互感器允许误差的1/20用于检定工作的升流器、调压器、大电流电缆线等所引起的丈量误差,不应大于被检互感器允许误差的1/10为此,实验室内,对有关丈量和供电设备进行合理安排,甚至对大电流的载流导线也要合理地布置,否则,对互感器的校验将发生不可忽视的丈量误差。一般讲,至少应让升流器、大电流导线与互感器校验仪的距离大于3m为减小大电流电缆所引起的丈量误差,应尽可能选择截面积较大的电缆线。

  2正确选择接线方式

  将被检互感器与规范互感器连接到互感器校验仪时,绝大多数的互感器校验仪都是按差值丈量法设计的因此。必需保证接线的极性正确。否则,取差电路取的可能是两个电流(电压)和,而不是两电流(电压)之差。这样,可能将校验仪烧坏。某些互感器校验仪电路元件烧毁,其主要原因是接线方式错误而又误加较大的电流或升较高的电压所致。接线中还必须考虑到互感器的高低电位端,对电流互感器来说,只有当其初级电路中的L1端与次级电路中的K1端处于接近地电位时,丈量从L1端注入的电流与K1端输出的电流,才是该互感器的真实误差。对电压互感器来说,X端与x端是处于低电位,而A端和a端处于高电位,检定中将规范互感器的a端与被检互感器的a端短接,两互感器的x端取次级电压差。如电流端接反,则可能引起泄漏误差。

  互感器的检定中,综上所述。应防止电流互感器L1K1端与L2K2端对调;电压互感器A端、a端与X端、x端对调。

  3校验时接地问题的处置

  必需使互感器校验仪的电路始终处于低电位状态,采用互感器校验仪进行互感器检定时。从而减小其对地的泄流,但对电流互感器而言,用差值比较法进行检定时,又不允许K1端接地,所以,互感器的检定过程中需要依具体电路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接地点。通常行之有效的接地措施为;将其面板上设置的接地端钮可靠接地。

  4负载匹配

  对于负载阻抗(或导纳)十分敏感的检定过程中,电流互感器与电压互感器的误差特性。由于规范互感器的负载选择不匹配,将可能导致误判。故要对规范互感器及被检互感器分别进行负载匹配,使其在检定电路承担的实际负载等于该互感器的额定负载。由于检定线路已形成一部分负载,所以应对检定线路进行内载测试。结合负载箱的参数,选合适的导线,准确匹配后,才可以工作。每次检定前,注意一定要将每个接线端钮旋,以防松动和断线。

  5合理选择校验仪的量程开关

  对互感器进行检定时,由于互感器校验仪的功能较多。一定要正确选择功能开关,正确选择合适的量程,以防止误操作造成人为事故,减小校验仪产生的丈量误差。

  6外观检查

  但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该环节的主要目的发现外表存在问题并正确处理。即首先检查铭牌标记的完整性,外观检查是检定人员对被检互感器进行的外表直观的检查。虽然十分简单。以便提供正确的参数,进行检定。其次检查接线端钮的完好状况,以及极性标记。对多变比互感器,还应检查不同变比的接线方式。

  7绝缘电阻的测定

  用兆欧表丈量其各绕组之间和绕组对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值。

  8工频耐压试验

  包括工频耐压试验和感应电压试验。工频耐压试验时,工频耐压试验。必需严格遵守有关规程。

     艾驰商城销售众多品牌的电流互感器产品。

网友A:
有做广告嫌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