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燃气体检测仪器原理分析故障

楼主(2014-04-11):
1、可燃气体检测仪器安装在工业和民用建筑用于单个或多个响应的可燃气体浓度检测仪器。

日常使用大部分的可燃气体检测仪器是催化型可燃气体检测仪器、半导体式可燃气体检测仪器两种类型。

酒店、宾馆、家庭之间利用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主要用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检测仪器、工业场所可燃气体、可燃蒸汽主要利用类型催化可燃气体检测仪器。

类型

2、催化可燃气体检测仪器用于难熔金属铂电阻改变加热后确定可燃气体浓度。

当可燃气体进入检测仪器,铂表面产生氧化反应(无焰燃烧),提高温度的热使铂丝,铂电阻率变化,所以当高温度变化等因素时的温度,和铂铂丝电阻率变化和检测数据也将改变。

3、半导体型可燃气体检测仪器是利用半导体表面电阻率来确定可燃气体浓度。

半导体可燃气体检测仪器灵敏度高的气体敏感的半导体器件,它在工作状态下,可燃气体、半导体电阻下降,下降值对应关系与浓度的可燃气体。

4、可燃气体检测仪器由两部分组成,测试和检测,检测和检测的功能。

可燃气体探测器测试部分是仪器的传感器原理是检测元件和固定电阻和零电位计测试桥路。

桥电路与铂丝为载体催化元件,通电后铂温度到工作温度、空气传播以自然的方式或其他方式接触到表面的元素。

当没有可燃气体在空气中,桥电路输出为零,当空气中含有易燃气体和扩散到检测元件,因为无焰燃烧催化剂、温度、检测元件、铂电阻增加,桥路失去平衡,有电压信号输出,电压的大小是成正比的浓度的可燃气体、信号放大、模数转换,通过液晶显示器显示浓度的可燃气体。

检测部分的原理是当浓度的可燃气体测量超过极限,在放大电路输出电压的桥和设置电压检测电路,通过电压比较器、方波发生器输出一个方波信号、声音控制、光探测电路,蜂鸣器声音不断,发光二极管,信号检测。

可以看到从可燃气体检测仪器的原理,如果一个电磁干扰会影响检测信号,数据偏差;

如果有一个碰撞、振动导致电路将检测设备故障;

如果太潮湿的环境或设备到水里,但也可能引起的可燃气体检测仪器在短路,或线电阻值的变化,故障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