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I协议与Uart232协议区别

楼主(2014-04-11):
SSI协议与Uart232协议区别

  SSI接口与Uart232协议到底区别是什么?SSI接口一般是多圈绝对式编码器输出方式,UART是计算机常用的;这大家都知道,但说到细致的区别,百度了好久,没几个说的很清楚的,看了几个,有的说,SSP没有启动位,没有奇偶校验位,没有ACK,没有CRC,输出MSB在前,LSB在后;一般是MCU发出CLK,设备端的DATA端下降沿开始传数,紧接的上升沿后的一个周期接受数据,最后一个数据好像没没用的。SSI协议是这样的吗?用过的朋友请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SSI信号

http://zch2634.blog.163.com/blog/static/7517477620084179322647/

网友B(2016-04-14):
SSI协议说明:

SSI为同步串联信号,实际的两对RS422,一对时钟触发,一对数据发送。

如右图所示,编码器的绝对位置值由接收设备的时钟信号触发,从格雷码高位(MSB)开始,输出与时钟信号同步的串行信号。时钟信号从接收设备发出,以编码器的总位数输出N个中断的脉冲,当不传送信号时,时钟和数据位均是高位,在时钟信号的第一个下降沿,当前值开始贮存,从时钟信号上升沿开始,数据信号开始传送,一个时钟脉冲同步一位数据。

其中:t3为恢复信号,等待下次传送;N=13;16;25;28。根据编码器总位数。

T=4—11us; t1=1—5.5us; t2≤1us;  t3=11—15.5us    (Clock-及Date-省略未画)。

实际使用中,为保证信号的稳定与较远的传输距离,推荐参数如下:

T=8us(125KHz); t1=4us; t2′(实际读数延迟时间)=3~4us;  t3=15us。

具体资料请致电鼎曦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