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cpu226 增加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4-04-11):
本人新手第一次选用西门子,有请各路豪侠帮忙解决一下几个问题:

   本人现在使用西门子s7-200 CPU226 的PLC

   问题1:输入模拟量31组4-20ma两线信号,输出4组4-20ma两线信号,继电器输入23个,继电器输出56个这

         样一来扩展的模块会很多,超出扩展范围是添加电源模块就可以再继续添加扩展模块吗?

   问题2:本人手上有模拟量模块EM231,这种一个模块只能输入4组模拟量信号,有没有一个模块可以输入更多

         组模拟量信号的模块呢?另外有没有更多个组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呢?

                                  非常感谢也非常期待高手们的指点,小弟在此先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你31路模拟量输入,按常规配置至少要8只模块,成本很高,模块扩展太多可能引起其它问题来,我有过一个设想,没有试过。提出来供你参考。用一个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一个4-8路晶体管输出的模块,另外自制一个用CD4051、4052等模拟开关集成块做成的电路,用晶体管输出模块点控制CD4051通道的信号,(CD4051集成片是8路模拟量输入,ABC三位选通),这样每8路模拟量送入一片CD4051,输出再送入PLC的AIW0,其它三片集成片分别送入AIW2,AIW4,AIW6,CD4051四片集成片选通端A、B、C可以并起来用!4-20mA 信号可以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你31路模拟量输入,按常规配置至少...

这个确实可行,不过,自制的东西毕竟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而且这个参与到实际控制的话,故障率,维护都比较麻烦,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谢谢回复,技术问题还是很喜欢你这样的可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