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选型

楼主(2014-04-11):
各位大神,帮忙能推荐下带抱闸,单圈绝对值编码器,差分方式接线的400W,200W安川伺服。

网友A:
SGMJV-02A3E6E.您是哪家公司?用量怎么样?

网友B:
本人从事国产伺服/运动控制推广的,还望各位多多关照,小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安川伺服电机所带绝对值编码器是多圈。

        推荐SGMJV-02A3A2C,对应驱动器SGDV-1R6A01A,这款是200W,额定转速3000R,中惯量,带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带DC24V抱闸,直轴不带键槽、螺孔,三相200V级,额定转矩0.637NM;

        另外一款SGMJV-04A3A2C,对应驱动器型号SGDV-2R8A01A,这款是400W,额定转速3000R,中惯量,带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带DC24V抱闸,直轴不带键槽、螺孔,三相200V级,额定转矩1.27NM。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JV-02A3E6E.您是哪家公司?用量怎么样?

公司在杭州,现在还是选型,用量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安川伺...

没有单相220V的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刚才帮您选的两款都可以用在单相220V上,只需更改Pn00B=0101即可。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川电机...

谢谢,再问个问题,这款多圈绝对值编码器是几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尊敬的客户:

       您好!

       该款最高可以达到655535圈。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安川电机...

就是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电池的方式吗?65535是设定的最大值。

那个SEN信号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需要SEN信号输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GMJV-02A3E6E.您是哪家公司?用量怎么样?

钧诚科技的,我是小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尊敬的客户:

       您好!

       SEN信号为绝对值数据请求信号,即从伺服单元输出绝对值数据时,需要输入绝对值数据要求信号。

       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必须在给SEN信号的情况下电机才能运转。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