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4-04-11):
恩,我初次使用台达的PLC,是DVP16ES2的,现在用PLC当主站,另外一个直流驱动器当从站(支持485的),现在只知道从站地址是0x01;现在然后修改从站内地址为0x0080寄存器内的值。谢谢指导。最好能截图给我看一下例子,谢谢。我做毕业设计,急用哈。

网友A(2014-05-27):
看手册,手册有实例!

网友B:
主要看直流驱动器手册上的通信协议,如果是MODBUS,那么就可以采用台达PLC手册上的标准MODBUS解决方案,如果是专用协议,就要按照协议要求进行设计串行通信协议。

网友B:
其实  RS-485只是物理层协议,通信成功还得靠高层协议支持。

网友C(2014-08-01):
迷茫呀迷茫呀,这可算怎么办

网友D(2015-01-02):
RS-485只是物理接口,通讯协议才是重要

LD M1002

MOV HA6 D1120 (COM2 RS485通讯格式设置)

SET M1120 (COM2 RS485通讯格式保持,设置后变更D1120无效)

MOV K500 D1129 (COM2 RS485通讯逾时500ms)

RST M1143(COM2 (RS-485)的ASCII/RTU 模式选择 (Off 时为ASCII 模式On 时为RTU 模式))

MOV K2 D1121 (COM1(RS-232) 与COM2(RS-485) PLC通讯地址,本例为通讯地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