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科触摸屏软件Kinco HMIware基本运用

楼主(2014-04-11):
我触摸屏4414和PLC连接,我从PLC读一个数据的值X,当X大于200时,屏上指示灯显示红色,X值不大于200时,指示灯变为绿色。屏上怎么做?不想在宏里比较数据,主要是数据太多,请教最简单的方式 谢谢。

忘记说清楚了,我的不是PLC,是一个仪表,仪表不能编程。

网友A:
plc比较 输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比较 输出就行了

忘记说清楚了,我的不是PLC,是一个仪表,表不能编程

网友:
放两个同样地址的指示灯元件叠加,使用条件显示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B(2016-07-21):
怎么在宏里比较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