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打开提示“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怎么处理

楼主(2014-04-11):
WinCC Flexible 2008打开提示“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怎么处理

网友A:
找个授权(密钥)就可以打开了

也可以试试把你电脑系统时间改改

网友B:
1, 也 能 是杀毒软件将 授权软件给关了 ! 在后台启动授权软件

2, 或是授权过期, 找个授权(密钥)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C:
我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

当 WinCC Flexible运行时,没有启动授权管理器,在我的电脑-服务 里面找到授权管理器的服务,选择自动启动即可。

当然,还需要授权成功才可以运行

网友D:
重新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