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指点一下这个电气图

楼主(2014-04-11):
最近看到一些这种电气原理图的画法,而且而且现在好多的企业也都在用这种电气原理图。

这种画法好像是从英美那边传过来的。看了看了几天有几个问题一直不明白,希望哪位高人大大解答一下:

这个是plc端子图,在图中的以I0.2为例,有端子号有地址号,但是没有线号,线号在在实际配线中应该打什么号码?

这张图能看的清楚点,比如图中 的 1/E7 表示这条线是从第1页图中中 E7 这个位置引到这里的,但是这根线的线号在配柜子中线号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可以自己设置一些  然后在图上注明就可以了啊

楼主:
自己先抢个沙发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设置一些  然后在图上注明就可以了啊

哦,但是这套图纸是直接给工厂配线用的啊?而且我发现好像好多这样画法的图纸都没有线号。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可以自己设置一些  ...

 那就按端子号接线也可以  线号就打端子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混混-...

例如这张图中的红色框中的 这根线的线号怎么打?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四季风...

 你按图纸的图号和地址码编号

比如图号是AA

对应的地址码是5B

你编号=AA-5B

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图纸一般都是单页出现,一个单元一张图,看图号,对应部分,简单的!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画的图纸呀, EPLAN 画的话会有连线出来,并带有线号

网友E:
没看明白,不明真相!!

网友F:
这种做法比线号更为方便,准确的说法是没有线号的概念,就只有端子号。如端子号是4,对应导线接这个端子上的就是4。这样更换某个损坏的器件时直接拆线就可以了,不会出错,非常直观。这是优点。

也有缺点,如果图纸丢失,那就完了。当然,欧洲人认为图纸是机柜的总要组成部分,随机柜走,不会出现丢失的问题。

其实按端子编号,还是按导线编号,坛里原来有个贴子讨论过这个问题。记得最后的结论是,线号、端子号一起上,最适合国情。

网友G:
与普通的图纸是有点不同。

网友H:
弄过德国进口的设备,图纸上没有线号,给设备编号+设备上的端子号,来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江湖混混-...

哦 明白了 万分感谢困扰了我好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