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自学习问题

楼主(2014-04-11):
设备上有几台安川616G5的变频器,37KW的两台、22KW的一台、2.2KW的一台。前几天一台37KW的主板坏了,买了块换了。用的无PG矢量,要重新设定参数,就断开负载联轴器,进行自学习。。但按说明书操作到最后,都是提示“Data Invalid”,不能自学习,电机数据都安铭牌输入的,应该不会错。以为是换了主板的原因,  就在另一台没换主板的37KW变频器中试操作,但也是提示“Data Invalid”,不能启动自学习。

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显示 数据 无效, 可能是你 输入的 参数有不对的地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 数据 无效, 可能是你 输入的 参数有不对...

都是按电机铭牌 输入的。。

网友B:
你是开环,检查下:

A1-02=3  (闭环); 2(开环)

变频器由开环转为闭环方式,以下几个参数值一定要重新设置才能使用:

E1-04   最大输出频率

E1-05   最大电压

E1-06  基频

E2-01 电机额定电流

 E2-03   电机空载电流

 E2-04   电机极数

P F1-01   PG参数

 F1-06   PG分频率

自整定过程:

把变频器参数A1-02设置为3,并设置变频器相关参数。 变频器菜单出现“AUTO-TUNING”。共需输入7个数据,依次为:  Rated Voltage 电机的额定电压〔VAC〕 Rated current 电机的额定电流〔AAC〕 Rated Frequency 电机的额定频率〔HZ〕 Rated Speed 电机的额定转速〔RPM〕 Number of Poles 电机极数  Selected Motor 1/2 驱动电机号  PG Pulses/Rev PG数 旋转编码器脉冲数 步骤如下:  AUTO-TUNING--“Data/Enter”键à Rated Voltage—ùàRated Current--ùài  iàRated Frequency--ùà Rated Speed--ùà Number of Poles--ùàSelected Motor--j  jàPG Pulses/Rev PG--ùà Press run key—“Run”键à电机开始慢慢加速旋转,直到减速停止,整定成功à Tune successful--“Menu”键--“Data/Enter”—结束。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尝试初始化后自学习。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