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弯机的运行中定长切断

楼主(2014-04-11):
利用PLC与编码器来达到运行中 定长切断的目的!哪位老师做过这方面的程序!

网友A:
我做过,你的切断误差允许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你的切断误差允许多大啊?

允许2到3毫米吧!方便加下你QQ吗!

网友B(2014-06-14):
运动中定长切断,那就是刀具和料要处于相同速度才能切断,应该挺难做的,感觉有点像追减机的功能,要用到电子凸轮吧。

网友C(2014-09-10):
做过片料冲孔,横剪机等机型程序,这个应该更注重速度同步。

有空多交流

网友D(2017-04-21):
我们冷弯机成型设备定长切断冲孔控制系统可以做到公差+-50丝(0.5mm),不需要PLC,价格实惠。薇zjbcth170

网友E(2021-04-27):
专业冷弯成型程序需要请联系我

网友F(2021-09-18):
你的切断误差允许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