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可以吗?

楼主(2014-04-12):
我们有一个工程所用电机是75KW ,150个电流,电缆埋地铺设,从控制室到电机有100多米远,我选用70平方的电缆,我们总经理看了之后说很生气的说我浪费,完全可以用50平方的电缆。我给他解释说那么远的距离,而且还要考虑夏天的温度,电机会不停的运行,还有电机所承受的负载(水泵 脱硫系统的循环),我们总经理不听,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总经理也是学电的,他为了省钱。

网友A:
一般粗算,1平方毫米4A,50平方毫米就是200A。足够用的。70平方毫米就是280A。这些粗算本身已经加大了保险系数。电缆跟远近无关。电阻影响忽略不计。。比如1米1平方毫米导线,4A电流,这里面电阻肯定发热,但是这个电阻持续一两天发出的热量也就能提高这段导线的温度,4-5度的样子。这一米使这一段发热,下一米使下一段发热,。。。各自热各自的,长度再长也是各自热各自的。

所以,50mm2足够用的

人的手很敏感,比如你的伙伴发烧38度,你平常体温36.5左右,这高出的一度半,用手很容易就试出来了,你一摸他的头,一摸你的头就能感觉出差别来。所以4-5度的导线,手有明显的温度感觉。不过不必在意。手一般触到很烫,放不住手,这时候温度65度左右。

网友B:
这样你很难工作的,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国标还行,现在的线只有百分之八十,你70的不算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很难工作的,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国标还行,现在的线只...

顶起!选择70没有错,坚持是技术人员的本色,也是优秀的品格!!

网友D:
还是服从领导吧

网友E:
功率的两倍是电流。功率的一半是线面积。

50方没问题的。

网友F:
呵呵,听领导的才是真理。不然会找你麻烦的

网友G:
50平方足够了,不过设计上一般还留余量,70的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很难工作的,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国标还行,现在的线只...

肯定70!50勉强够用,经理为了省钱哈哈再买便宜货!你很有可能会敷设2次电缆劳民伤财!

网友A:
上面这个铜排的截面积。说是75kw配150A,已经是留有余量(其实没这么大),1mm2   4A电流,也是留有余量的(其实也没这么小)。。两头都富余了,又多了50A的余量,足够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般粗算,1平方毫米4A,50平方毫米就是200A。足...

谁教你的,16mm2以下可以这么算,16mm2以上就要按标准来看,185mm2只能过360A。

网友J:
 支持楼主这样用可以吧。

网友K:
埋地敷设的话参照一下选型手册,50mm2够用了。

电流选型跟距离无关,只有在比较长的距离是才考虑电缆的压降问题。适当增加截面积减小电阻。

网友L:
我们电缆选型,一般电源端一平方 2A,接电机就按4A算,你们总经理也没错,不过发火骂人就不对了;

我有个问题请教大家,电缆选的大了,除了浪费钱,还有其他不好的影响吗

楼主:
现在是使用的50²的电缆了,看以后怎么办吧。

没办法啊!

网友M:
一般50的三相电缆,在空气中安装,安全载流量为115A;埋地安装时155A。100米距离不算远75KW最大线电压压降也就8V多。如果是单相电缆,国标线就够用。

所以,从技术上讲,你选70的电缆是对的。如果采用非标电缆后患就很大了。不过总经理直接来配线的工厂不多,只有寄希望实际电流没有那么大。作为电气人员,不管如何需要测定一下实际电流。心中自会有数。

网友N:
电缆的安全载流量受诸多因素影响,环境温度、敷设方式和电缆的绝缘材料。没有这些条件,不能确定电缆的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I:
引用 网友N:
电缆的安全载流量受诸多因素影响,环境温度、敷设方式和电...

还是李工想的远,没错很多因素在里面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埋地敷设的话参照一下选型手册,50mm2够用了。电流选...

如果我选、50的

网友P:
听领导的吧!能行。你是拧不过领导的。

网友Q:
选70的没有错,1*70的和3*70+1*35的载流量是不一样的,那些算电缆载流量的口诀都是按单芯电缆算的,多芯电缆走不到把么多电流。

网友R:
根据电缆的具体材料再定  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选用50平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很难工作...

 你说对,技术人员就该这样!现在就缺这样的人,整个国家都缺这样的人!

网友S:
现在有些事真的是难为我们搞技术的了,大家只说了电缆的粗细没有注意材料,现在很多的电缆铜都不存,电阻率要比我们学物理是的0.0175要大的,线径也不够。很难选的!

网友S:
这是GB5226上给出的导线电缆

网友T:
楼主不必困扰,50mm2够用,70mm2当然比50mm2的好,发热量小寿命长,一般没什么大问题,这种情况你还是听领导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