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变频器锁定参数

楼主(2014-04-12):
这是英文版的,进入F00参数保护,显示四个零(0000),闪烁。输入一个数也会输入,但是其他参数还是不能修改,查不到这种说明书,这有F00是显示一位数的,请哪位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A:
刚刚下载了说明书瞧了瞧,F00是数据保护参数,设定只有一位数可选,不是0就是1,而且是停止时候才能更改!

网友B:
G11的说明书铺天盖地啊。

网友A:
本来想上传说明书给你的,无奈公司网不给上传文件,只好把我的新浪微盘分享给你了。

http://vdisk.weibo.com/s/BHURFw23vvKVG,自己下载去吧。

楼主:
可这个是四位数,也没有启动信号

网友C:
F00里0:可改变数据1:不可改变数据。设定方法:0-1同时按stop和上箭头键0变1再按data键写入。1-0同时按stop和下箭头键1变0再按data键写入。变频器运行中不可变更!

楼主:
这是中文版的变频器,我这个英文版的F00 有四个0,0000显示

且没运行,改F00也会存储,但就是不能调数据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中文版的变频器,我这个英文版的F00 有四个0,0...

没有明白人吗?

楼主:
搞明白了,原来是客户定制的加密版变频器,16进制,密码猜去吧,德国设备日本制造的变频器,400电话根本不理,可是快10年了,谁管

网友A:
富士好像有个万能密码,你试试这个:

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入。

楼主(2014-06-10):
引用 网友A:
富士好像有个万能密码,你试试这个:富士VG3,VG5,...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