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判断一下这个干扰是怎么产生的?如何消除?

楼主(2014-04-12):
最近在做一个供水项目,采用研华(ADAM 4117)采集模拟量,通过RS485总线接电脑串口。

现场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在不开变频器时485信号传输正常(偶有数据传输出错),变频器打开后电脑通过485接收到的测试数据大面积出错。但笔记本电脑不接电源(电池供电)时接收正常,接上电源供时就又出现大面积出错。电脑用UPS电池供电时接收正常,市电供电时大面积出错。

由此可以判断出干扰是通过供电电源干扰485通讯,请问这种干扰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消除?

网友A:
这有可能是共地的干扰,你采用隔离电源的办法就可以消除了

网友B:
接地不良的必然现象,嘻嘻

网友C:
过来打打酱油说明我来过

网友D:
把动力电源和信号线区分开,用防干扰磁环包裹,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