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如何配置成用excel保存数据

楼主(2014-04-12):
我在OBDCROUTER属性中选择了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然后在数据源名称中选择了excel files,初始目录输入了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11.xls,测试连接成功(如图1和2),然后运行转储任务,但触发次数是有的,但转储次数却一直是0(如图3),不知道是啥问题,而且使用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数据源名称选择ACCESS配置,同样不能转储;如果选择Micorsoft  Jet  4.0  OLE  DB Provider进行配置,使用OBDCROUTER可以实现转储,但却只有ACCESS选项(如图4
,不能选择EXCEL文件,不知道是啥问题 请指教

网友A(2014-06-28):
acess可以作为数据库,excel不能作为数据库吧?!

网友B(2014-08-07):
力控连接Excel用的是Jet4.0的那个驱动,可以在选择文件时选Excel文件

网友C(2015-05-15):
可以导出成excal的

网友D(2015-06-27):
貌似很不错啊,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