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摩托罗拉扫描枪通讯

楼主(2014-04-12):
背景:
有3类发动机(型号分别为A1、B1、C1),每类发动机要装配对应相同型号的零件,零件型号也分为3类(型号分别为A1、B1、C1),与发动机型号是一样的。
生产线上三种发动机是混线生产,工人先用二维码扫描枪扫描发动机信息卡上的二维码,然后PLC系统识别出是哪一种型号的发动机后,零件货架上有3组指示灯(分别为A1、B1、C1),对应发动机型号的那一组指示灯常亮。
例如发动机是A1这种型号的,扫描枪扫描二维码后,PLC系统识别出来是A1型号的,然后货架上的装有A1型号的零件的指示灯常亮,指导工人取A1型号的零件。
工具:
欧姆龙PLC系统(CPU:CJ2M),摩托罗拉扫描枪 (型号:Symbol  DS3508),若干指示灯等。

请问对欧姆龙系统熟悉的前辈指教这个案例怎么实现,非常感谢。

网友A:
396308712,我刚做了个三菱的加了一个模块232adp

外加一个组态

网友B:
晕//////你做过三菱不一定会搞欧姆龙吧